软起动器知识简介

楼主(2005-01-06):
前言 当今传动工程中最常用的就是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在许多场合中,由于其起动特性,这些电动机不能直接连接电源系统。如果直接在线起动,将会产生高达电机额定电流6倍的浪涌电流。该电流会使供电系统和串连的开关设备过载,引起电网中其他设备的跳闸,影响正常生产。如果直接起动,也会产生较高的峰值转矩。这种冲击不但会对驱动电机有冲击,而且也会使机械装置受载。例如:辅助动力传送部件(V形带、齿轮等)。 一、为什么使用软起动器 为了降低起动电流,应使用起动辅助装置,如起动用电抗器或自耦变压器。 上述用电抗器和自耦变压器起动等常规方法只能逐步降低电压,而软起动器通过平滑升高端子电压,可以实现无冲击起动。因此,可以最佳的保护电源系统以及电机。 软起动器具有以下优点: *降低起动电流,可以避免电源中的电压骤降。 *平滑起动,可以避免产品的损坏。 *延长所有机械部件的使用寿命,例如:可以消除开关柜中的冲击,以免造成磨损。 并可以通过 *保护驱动装置(由此可延长其使用寿命)。 *节省维护成本而节约很多费用。 二、软起动器原理及特性曲线 使用晶闸管桥可以逐步增加电机的三相电源电压。晶闸管桥由一对晶闸管反并联而成,并分别与交流电源的各相相连。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电机电压平稳增加,频率不变。输出电压可通过加速积分参数或电路极限参数控制。 固态降压软起动器可以: *限制起动期间的压降,并降低电路峰值。 *限制起动转矩以保护传动机械。 *平稳加速,保护设备和人员。 *软停车功能可以防止“水锤”现象的发生,保护水泵及管路。 *大惯性机械的平稳起动。 *精密的全方位的电机保护。 三、软起动器与变频器的比较 1、价格: 低压小功率等级的变频器与软起动器价格相差不大,但大功率和中压等级的变频器,随着功率元件的增多,体积的增大,价格要比软起动器高很多。这也是软起动器市场存在的一个客观因素。很多用户出于成本的考虑,大量采用中压固态软起动器。 2、性能: 变频器输出较完美的正弦波,软起动器输出为正弦波斩波。但谐波干扰一直是制约变频器发展的一大障碍。另外变频器的节能功能是其最大优点及买点。软起动器的部分厂家的部分型号有节能功能,如美国MOTORTRONICS公司的PS1型低压软起动器广泛应用于电厂的皮带机上。 3、切旁路运行: 变频器由于有节能功能,所以大多用在在线运行场合。对于需要切旁路的要进行鉴幅锁相,以避免电流冲击。软起动器由于一直工作在工频下,所以切旁路时非常简单,通过内部的继电器控制“先投后切”即可实现。另外变频器对安装空间及环境温度的要求都比软起动器高。所以在变频器只在起动时应用的场合建议使用软起动器以降低预算。 4、适合选择软起动器的场合: *不需要调速运行或起动困难,起动后切旁路运行 *负载自身不允许在正常运行时产生降压,降速的可能性。 *电动机功率较大,为满足起动条件,要造成主变压器容量加大的场合。 *对电网电压波动要求严格,对压降要≤10%UN的供电系统。 *设备精密不允许变起动冲击,从而对产品质量或正常使用产生不良后果的。 *起动力矩要求不高,可进行空载或轻载起动的。 *机械设备或负载工况条件不允许直接起动或采用老式的降压起动时。 *对中,大功率的电动机,起动过程能量损失可观需要节能时。 四、关于软起动器选择 市面上低压软起动器品牌很多,进口的主要有:MOTORTRONICS、AB、SCHNEIDER、SIEMENS、ABB等,国产的主要有:雷诺尔、赛普、西普、长沙奥托、齐力达、西诺克、西安立方等众多品牌。尽管国产品牌有价格上的优势,但质量和工艺与上述进口产品还有差距。特别是美国MOTORTRONICS即将在中国上市的VMX系列将是低压软起动器的很好选择。该型号内置旁路接触器,具有多种工作模式,最大可能提高了驱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 至于中压软起动器,国内厂家正处于开发阶段,世界上真正自己生产的也不多。主要有MOTORTRONICS、AB、BENSHAW三家。市场上一些ABB、GE、SIMENS、SAFETRONICS等品牌多由MOTORTRONICS代为生产。 五、国内外软起动器比较 国内品牌问题: 1、 保护功能少,如有的无相间不平衡检测,SCR短路检测等 2、 过载能力不强,主控板可靠性不高,外形不美观等。 3、 控制模式少,继电器功能不能设定等。 国外品牌比较: MOTORTRONICS BENSHAW AB SCHNEIDER 过载能力 + - - - 两级过载曲线 √ × × × 控制模式 接口模块 + - - - 远程面板 √ × × √ 外观 + - ○ + 重量 中 大 中 小 注: +为好 ○为一般 -为差 √为有 ×为无 六、关于软起动器的一些问题: 1、如果电机不能直接在线起动,重载起动或驱动较大的惯性负载,能否使用软起动器?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得到的一般回答为:软起动器为降压起动器,其输出转矩不能大于直接在线起动的输出转矩,所以不能使用。但此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电机绝对的不能在线直接起动(需要换成电压等级更高的电机),或电机相对的不能在线直接起动(例如电网容量不够,直接起动会使电源过载跳闸等),这也体现了软起动器的优势。类似问题大量存在,如:渤海中多座石油平台及服务船都装有美国MOTORTRONICS公司的中压软起动器,成功的解决了电网容量不够的问题。 2、软起动器是否可以用于起动同步电机? 市面上广泛应用的各种软起动器均可用在同步电机上,一个非励磁同步电机与一个鼠笼式异步电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电机在非励磁情况下(异步电动机运行时的额定滑差),达到了额定速度,可以接通励磁,电动机就进入了同步状态。 3、 关于连续起动次数。 软起动器连续起动次数受到电动机承受能力的制约。从软起动装置本身看,制约连续起动次数的电力器件的温升。对于液阻软起动器装置而言,制约因素是电解液温升;对于特种变压器类(以自耦变压器、电抗器、饱和电抗器等为电力器件)的软起动装置而言,制约因素是绕组、铁心温升(允许温升与使用材料的绝缘等级有关)。晶闸管软起动装置不存在连续起动次数的限制。 4、 降压或限流软起动的作用。 用它可减小电动机硬起动(即直接起动)引起的电网电压降,不会影响公网其他电器设备的应用,可减小电动机的冲击电流,冲击电流会造成电动机局部温升过大,降低电动机寿命,可减小硬起动带来的机械冲力。冲力加速所传动机械(轴、啮合齿轮等)的磨损,减少电磁干扰,冲击电流会以电磁波的方式干扰电器仪表的正常运行。 附录1:各种起动方式比较 附录2:典型起动方式电压、电流转矩对比表 起动方式 电动机端电压% 电机起动电流% 电机起动转矩% 电动机线电流% 堵转转子电流 全负载电流 堵转转子电流 全负载电流 堵转转子电流 全负载电流 全压起动 100 100 600 100 180 100 600 自耦变压器起动 分别给出三种(80%、65%、50%)抽头电压的对比参数 80% 65% 50% 80 80 480 64 115 64 480 65 65 390 42 76 42 390 50 50 300 25 45 25 300 星—角起 动 100 33 198 33 60 65 390 软起动 0~100 0~100 0~600 0~100 0~180 0~100 0~600 附录3:各类负载选用软起动工程参数整定表 应用机械 负载类型 起动 转矩 额定 负载转矩 兑折合惯性矩 电机 惯性矩 负载工艺控制要点 起动 电流 % 起动时间(秒) 离心泵 泵类 Mαn2 40% 1 慢速停机,负载保护,防止相位 颠倒保护 300 5~15 离心风机 风机 Mαn2 40% 15 提供停机制动转矩,检测阻塞物造成的过载(负载) 350 10~40 离心式压缩机 风机或重载>30S Mαn2 50% 15 防止相位颠倒保护,停止自动排空气体 350 10~40 离心过滤(分离)机 风机 Mαn2 20% 30 防止相位颠倒保护,停止自动排空气体 300 10~40 活塞式压缩机 压机 Mαn 50% 1 防止相位颠倒保护,停止自动排空气体 350 5~10 螺旋式压缩机 压机 Mαn 10% 1 防止相位颠倒保护,停止自动排空气体 300 3~20 活塞泵 泵类 M=常量 0.2~0.8 检测泵运转方向即运行中的干燥剂 350 5~10 风机 风机或重载>30S Mαn Mαn2 40% 10 提供停机制动转矩,检测阻塞 物造成的过载(负载) 300 10~40 冷缩机 风机 M=n 电机保护 300 5~10 传送带运输机皮带机 M=常量 100% 10 检测故障的过载控制或检测损坏的负载控制 300 3~10 电梯提升机 碾机 M=常量 100% 10 检测故障的过载控制或检测损坏的负载控制及变化负载恒定起动 350 5~10 T型缆车 皮带机M=常量 100% 10 恒定起动,检测阻塞过载控制; 软停车,制动控制 400 2~10 螺旋输送机 皮带机 Mαn 100% 5 检测恶劣环境的过载和损坏时的欠载 300 3~10 圆锯 带锯 皮带机或重载>30S M=常量 快速

网友A:
好! 精准! 强力推荐: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压软起动器是用来启动高压(6000V—10000V)交流异步电机的设备,它的主要构成是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间的三相反并联晶闸管组件及其电子控制装置。当电机启动时,按一定的规律(如恒流或一定的电压变化率)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并连续改变输入电机的电压值一直到满电压,这样就限制了电机启动过程中的电流。 中压软起动器的优点 ●电机起动时,电流从零线性上升到设定值,平稳起动,无电流冲击,减小了机械负载的冲击转矩,防止过压和水锤效应,保证了设备的安全运用,可提高电机和相关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显著降低异步电机的起动电流,因而减小了电网电压波动及对其它用电部门的影响程度; ●能实现软停机;可消除骤然停机对某些设备的冲击与损坏; ●起动重复性好; ●降低了供电设备容量,能节约项目投资费用; ●整套设备体积小、施工方便。同等功率下体积仅为其它方式软起动器的30%--60%; ●根据电机负载的要求,软启动可设定不同的控制方式。 ●采用晶闸管组件和光纤触发,基于DSP和CPLD的控制、显示、键盘操作系统

网友B:
天传的前辈,你是吴世宏先生吧。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非常激动! 我想问一下,软启里是不是有部份变频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