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O!在锅炉时序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05-01-06):
各位好,我是一位刚从事控制系统设计的新手,现在手头上正在用LOGO!可是对LOGO!了解太少了,虽然其中的逻辑关系还不算太难,可也不敢轻易定论。不知那位有LOGO!在锅炉的时序控制上的应用。帮小弟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LOGO!很容易上手的,做了一次就会掌握的。 对于锅炉的时序控制,是大联锁的引、送、排、给、磨吗。把几个开关量接进来,按顺序进行联锁控制就可以。

楼主:
各位好,又来麻烦你们了,我现在用LOGO!基本上能满足要求,可是LOGO!中有一条规定:一个输出能连接多个输入,但不可将多个输出连接到一个输入。在我的设计任务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诸如在引风控制中,联锁和手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同一个主接触器动作,可这就违背了LOGO!的规定啊。难不成让我再用一个输出点,在另接一个主接触器啊。晕哦!呵呵,也许,我问的这个问题很幼稚,但还是希望各位能帮帮小弟我,鄙人自当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