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减速器得问题!

楼主(2005-01-06):
请教一个关于减速器得问题,假设减速器得传速比是:320:1,如果电机得速度是320转/分钟,那么减速之后速度应该是1转/分钟,那么在这个传速过程中有没有滞后呢?就是说我电机速度已经是320转/分钟,而减速后要经过一定得时间才能达到1转/分钟吗?一般这个滞后得时间是多少呢?十分感谢,请指教!

网友A:
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那么大概在一个什么样得数量级上呢,我们发现在接减速器前速度上升时间是30ms左右,接上减速器之后上升时间为100-200ms,太长了,不知道是不是减速器没有接好,谢谢指教!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蜗轮蜗杆的啊。如果是的话,那你可能用的是速度控制。因为这种装置的静摩擦力太大,在启动过程中电机必须克服其摩擦力后才能真正开始转动,因此有一定滞后很正常。如果用位置控制,还会出现开始不动,然后窜动一下再正常运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