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我现在驱动器已经设定的参数

楼主(2005-01-06):
我现在已设定的参数是:控制方式为速度控制方式Pr02=1;第一位置环增益Pr10=200;第一速度环增益Pr11=450;第一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Pr12=1000;速度反馈Pr15=100;速度指令增益Pr50=40;目标转速:100转/秒。目前的调整到的转速:86至92转/秒。我基本上是通过调整Pr10、Pr11、Pr15来调整,请问怎么可以进一步把转速调到100转附近(相差一两个单位)?

楼主:
补充一点: 我现在需要保持Pr12=1000不变(因为Pr12改变的话,我要建立的伺服系统的模型就复杂了)

楼主:
我现在在做速度控制方式下伺服驱动器建模,现在为简化模型要把伺服驱动器的积分作用禁止(将参数Pr12设为1000),然后调节其他参数,使恒定电压输入时,电机转速也要恒定(误差在2%内),求教一下其他参数怎么配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