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link通讯错误!

楼主(2005-01-06):
小弟想求教一个问题: 我用QJ61BT11做主站,下面带8个FX2n,cc-link通讯时总是报B30D错误,我查了手册 解释是“数据链接前设置了出错无效站”,可我根本没设。此问题以前没遇到过,并且向三菱咨询只告诉我“应该不会出这种错误~~”。哪位知道请回复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出现通讯错误,大部分情况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1.检查所有模块在硬件设置上有否出错,比如是否有站号重叠,所有模块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一致? 2.你的主站模块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再次检查你是否在参数中,不小心设置了错误无效站?

网友B(2009-02-26):
你先连一个试试嘛,要是一个也不行再找原因,要是一个可以后面的也好做啊,CC-LINK出的问题一般也就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