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4AD增益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5-01-06):
请教各位,BFM#24中的增益设置为5000,BFM#0的设置为H1111,这说明4个通道都是输入4-20MA的电流,按照这种设置,4个通道的增益是5MA吗?也就是模拟量增加5MA数字量相对增加1000吗 ld t0 top k0 k23 k0 k1 top k0 k24 k5000 k1 top k0 k22 h0ff k1

网友A:
你是三菱的64AD模块么?如果是,BFM#0应该是设定通道是否可用的,如果你想用4路那么要设定H000F,你还需要设定BFM#20,这个是分辨率的。64AD模块不需要设定输入形式,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
是4A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