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问题请教(有图)

楼主(2005-01-07):
一般放大器正负输入端电势相等,但是如果在负输入端再加一个电压呢?(如图所示,此时它们还相等吗)我不知道输出会怎么变化,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很没把握地问一下:放大器大概会过负荷烧毁吧?

网友B:
运放不在有负反馈,如果运放输入端不损坏的话(是否损坏看该运放的参数),工作在非线性区,由于同相端电压大于反相端电压,运放输出高电平。

楼主:
多谢 电路图上-15v后面接一个电阻,但是标着NONE,我以为是0欧电阻呢,原来是运行时要把电路板上那个电阻取下来断开与-15v的连接:)(以前见过不少0欧电阻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如果有人知道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