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neywell的DCS

楼主(2005-01-07):
我家的Honeywell的DCS每月要死机一次,各位大哥大姐你们接触过吗,有谁知道原因呀!!!

网友A:
是你的GUS死机?还是?

网友B:
你好! 1.检查风扇,有时风扇寿命到期CPU过热造成死机. 2.给卡件除尘.

楼主:
是实时监测画面突然定住,然后鼠标键盘都失去作用。 卡件经常除尘,整个系统安装使用只有一年。 安装供应商说是与电脑硬件的兼容性的问题!不懂呀!!!

网友A:
可能是GUS的原因多点.不是灰尘的事.

楼主:
大哥,GUS是什么呀?

网友C:
GUS是TPS系统中的操作站,你家的Honeywell的DCS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C:
是操作站死机,还是所有的操作站和工程师站都死机。你家的tdc3000有几台操作站。什么版本的

楼主:
只有两个操作站,版本不清楚。 是只有一个操作站死机,两个操作站共用一个控制器!!

网友C:
这两个操作站,平时哪个充当工程站了?

楼主:
经常死的的那个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呀!!

网友D:
大家有TDC-3000/TPS的系统总貌的介绍吗? 有横河CENTUM系统总貌的介绍吗?谢谢拉。。

网友E:
将WINNT\TEMP目录清空,或重装系统。

网友F:
应该冲撞系统可以解决; 因为honeywell采用得gus机型都经过公司和很多项目得检验,硬件冲突不太可能, 再说另一台就正常. 估计是系统不行了.

网友G:
还用HONEYWELL的产品啊,用也可以,最好签合同时加一个条款:保证20年的备品备件的正常供货,保证20年的正常售后服务,费用清单的低限:不吓死人就行!

网友H(2009-05-03):
看看负荷大不。。。

网友I:
重新装载gus操作站

网友J(2010-04-02):
看看主机的灰是不是太多了,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K:
从我自己,或者是兄弟公司做的项目来看.有几个版本的HONEYWELL的PKS软件都有死机的现象,一直找不到最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