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与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1-07):
求助,谢谢!!欧姆龙绝对编码器(E6CP)信号输入S7-200(CPU224),怎样配线?它的输出码是格雷2进制,如何处理?

楼主:
有没哪位前辈用过,或知道。请指导一下,急啊!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再次感谢了

网友A:
直接接入输入点,软件将格林码转化成十进制即可! 欢迎访问www.cnuv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