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5-01-07):
我单位有一台HITECH触摸屏配合OMRONPLC使用,我用ADP软件可以上载人机程序到PC,为AP1文件,但用ADP软件打不开,而我又找不到原P3F文件,请问如何将AP1转换成P3F文件夹,我想修改程序上的部分内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从人机上传的程序不能编译,只能从原程序修改。可以试一下新出的6000系列,那个没问题。

网友B:
如果在HMI做过备份就可以还原下来,但较早HITECH的HMI无此功能.

网友C(2006-04-18):
有没有办法转换,否则我只能重新编译

网友D:
老机种没有办法反汇编;你只能重新编写
新6000的提供可以备份应用程序到人机里的功能 .

网友E:
1711的不能反编,6600的可以反编.搞了好长时间才知道1711的不能反编

网友F:
ADP6应该也可以编译1711,但我没有试过,不好意思,你可以试下

网友A:
ADP6不可以编译1711

网友G(2006-05-19):
我可以帮你电话:13532995757

网友G:
[color=#FF0000]我可以帮你电话:13532995757

网友H:
应该是不行,我比量过,从人机上传的程序在PC软件中是打不开的。

网友I(2006-07-02):
直接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