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与数据库的连接

楼主(2005-01-07):
请教:怎样可以把数据库(SQL)中的一个表格添加到我的WINCC的画面中? 好象通过添加控件可以,但不知道是哪个控件?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有人能告诉我吗?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小女子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datagrid可以不?

网友B:
用这个Gotr兼容性很好,应该可以办到!

楼主:
用data grid可以,但是还要用一个ADO控件进行ODBC连接才可。 但是我连接时data grid的属性中没有可以和ADO连接的,郁闷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对了,因为是第一次做WINCC项目,还有个小问题。 表连接成功后,要写VB脚本来给表添加记录,这个脚本要怎么编呢? 因为用纯SQL 语句,WINCC不支持。

网友C:
你可以用VB编一个控件

网友D:
添加记录的语句为: Adodc1.Recordset.Add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