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与电机正反转求助

楼主(2005-01-07):
各位高手: 我们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A A- B B- M L+),通过给变频器“正转”命令后,而电机却反转,此时变频器PMU显示的输出频率和转速都是正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又把去电机的出线倒了一下,还不能正转?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TO 孤独小生: 你的编码器的A/B 信号线也变频器相连时有没有接反掉。因为一般情况下,A信号超前B 信号90度,故如果你这两个信号线接反的话,那变频器所对应发出的命令被编码器接受到则刚好是相反的 。。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你再试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