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急切求教PC机与三菱FX2-80MR PLC之通信问题

楼主(2005-01-07):
各位同行,请帮帮我! 我要优化一台旧设备,PLC是三菱的FX2-80MR,很老的机型,现在我用下载线能够将PLC梯型程序写进PLC,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想用PC机去控制该PLC,主要是开关其内部的辅助点,还用这条编程电缆,可以实现吗? 我今天试了多次,总是不成功。 如果可行,协议是什么? 有对此精深的朋友吗?迫切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们厂有个FX2-48MR,和PC的连接是用了个转换模块FX-232AW。

网友B:
可以的,用编程口通讯协议,网上查的到。

网友C:
去下载一个组太软件,连接起来,组太一下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