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电源故障的判断?

楼主(2005-01-07):
请教各位:UPS电源断电后没有电源输出,如何判断故障?

网友A:
用的多大功率的UPS??后备还是在线的?

网友B:
1:蓄电池有问题? 2:逆变器有问题?

网友C(2005-04-03):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到ups电源,希望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D(2005-05-15):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E(2005-07-22):
应该是逆变部分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