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S7-200的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5-01-07):
我是刚刚开始使用S7-200,CPU224,模块:231,232,用来控制一个水处理的液位和压力。用编程软件的PID向导生成的程序,虽然能进行PID调节,但控制输出总是不能稳定在循环定点的值上,请问是不是数据块设置错误,请指教数据块应该怎么设。 还有问题就是:如果PLC停止之后,当再运行PLC的时候输出值总是变(输入并没有变)。 请各位大侠指教,是软件的问题呢,还是硬件干扰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没有高手回答呢?是不屑还是。。。

网友A:
使用软件自动生成的PID控制程序,不大好使用,你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比例、积分、采样时间等参数,我是用自己生成的PID程序

网友A:
使用软件自动生成的PID控制程序,不大好使用,你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比例、积分、采样时间等参数,我是用自己生成的PID程序,若感兴趣,可给我发信:sypengyi@hotmail.com,我给你发一个水泵PID控制程序

网友B:
to pengyi 您好,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您能给我发一份水泵的PID控制程序吗?谢谢!!tiandechao11@126.com

网友B:
to pengyi:我已收到你的邮件,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C:
to pengyi: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你!dl_cui@126.com

网友D:
您好,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您能给我发一份水泵的PID控制程序吗?谢谢!!wuyong_yuping@126.com

网友E:
你好!我已经给你发了邮件拉,谢谢!

网友F(2011-06-30):
引用 网友B:
关于to 网友A 您好,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您能给我发一份水泵的PID控制程序吗?谢谢!!tiandechao11@126.com

您好,我也面临类似问题,您能给我发一份水泵的PID控制程序吗?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   使用软件自动生成的PID控制程序,不大好使用,你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比例、积分、采样时间等参数,我是用自己生成的PID程序,若感兴趣,可给我发信:sy网友A@hotmail.com,我给你发一个水泵PID控制程序

我的邮箱是lulu1986lulu1986@163.com,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   使用软件自动生成的PID控制程序,不大好使用,你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比例、积分、采样时间等参数,我是用自己生成的PID程序,若感兴趣,可给我发信:sy网友A@hotmail.com,我给你发一个水泵PID控制程序

您好,我也面临类似问题,您能给我发一份水泵的PID控制程序吗?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