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1-07):
最近搞了个工程。。画面在退出画面时使用closepicture。。出现touchview.exe出错。。。使用hidepicture就没问题了。。由于hidepicture太多了。。害得系统老扫描PLC。。使系统变得很慢。。请各位高手谁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2005-02-20):
用CLOSEPICTURE这个函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是退出的化用EXIT(0).肯定是你别的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