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PCI1711L!!!!

楼主(2005-01-08):
各位大侠,小弟的研华PCI-1711L采集卡采集数据的时候出现很多的平头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阿?会不会与PCI1711L是单端输入有关阿?谢谢各位大侠指导了!!!

楼主:
各位大侠给个帮助阿!!!!

网友A:
应该同卡本身没有关系吧。用示波器观察下你的采集信号,再看看你 的卡的跳线对不?

网友B:
查看您外部信号的 range, 以及您板卡量测信号的 range 是否相匹配. 例: 若外部信号为 +/- 10V, 而板卡却量测 +/- 5V, 则超出范围的部份只能当作 +/-5V 来看.

楼主:
在用研华的PCL818L采集相同信号时没有出现平头峰,卡的跳线怎么个操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