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机上使用旋转编码器的接口卡

楼主(2005-01-08):
LD-01/LD-02系列产品系配合旋转编码器在工控领域的应用而推出的专用卡。LD-01为同步串行接口卡,专为具有同步串行接口的绝对型编码器设计,LD-02为定时/计数卡,专为增量型编码器设计。LD-01/LD-02系列产品提供了一个DB9接口,无需借由繁杂的软件撰写,就可以直接将旋转编码器输出的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该卡采用ISA总线方式,适用于控制和检测应用中IBM个人计算机或兼容机。

网友A:
朋友,我对LD-02很感兴趣,能否提供详细资料啊? 另外再问一句,该卡带TTL电平输出吗? E-mail:qzh217@163.com

楼主:
资料已发,请查收! 更多资料请看www.whyjkj.com

网友B(2005-06-28):
我也想要份LD-02的详细资料,谢谢!~ e-mail:nianhuasishui208@163.com

楼主:
用户手册 LD-01/LD-02系列产品系为配合旋转编码器在工控领域的应用而推出的专用卡。LD-01为同步串行接口卡,专为具有同步串行接口的绝对型编码器设计,LD-02为定时/计数卡,专为增量型编码器设计。LD-01/LD-02系列产品提供了一个DB9接口,无需借由繁杂的软件撰写,就可以直接将旋转编码器输出的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该卡采用ISA总线方式,适用于控制和检测应用中IBM个人计算机或兼容机。 LD-02 定时/计数卡 1.LD-02功能简介 LD-02定时/计数卡提供设计师最经济方便的旋转编码器信号转换方案,专为增量型编码器设计,它提供了一个DB9接口,无需借由繁杂的软件撰写,就可以直接将编码器输出的旋转脉冲实时转换为并行数据。该卡采用ISA总线方式,适用于控制和检测应用中IBM个人计算机或兼容机。LD-02定时/计数卡应用于如下领域:  .增量型编码器测速定位等光电式仪器。  .移动设备测速定位等测控系统。 2.特性: .即时数据转换,传输。 .2个独立的8位计数器,正转反转分别记数,确保记数准确可靠。  .提供DB9接口,直接与编码器对应接口连接,处理数据简单方便。 .旋转脉冲自动转换为并行数据,所得数据可供CPU直接处理,满足运动系   统中直接响应编码器数字的需求。  .有锁存功能,可以满足在位置编码区域内处理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应用。 .有硬件中断功能,自带振荡电路,自动产生记数及中断信号,可以更好的满 足实时系统的需要。 .输入滤波提高抗干扰能力. 3.规格:  .采用ISA总线接口方式.  .BCD码输出.  .中断号:IRQ3,IRQ4,IRQ5,IRQ6,IRQ7. I/O地址:0318H~031FH.  .支持DOS/WIN95/WIN98/WINNT操作系统。  .工作温度:-20~70℃ . 储存温度:-20~80℃  .工作湿度:5~90%无凝结  .尺寸:177×122mm  .输出接口方式:DB9头 4.硬件安装:  . 取出LD-02卡,按说明书选择跳线 LD-02同步串行接口卡跳线默认值如下:       中断号:IRQ5       I/O地址:0318H~031FH。  .关掉计算机电源,打开计算机盖。  .轻轻地将LD-02卡插入ISA槽中,固定牢。 。将旋转编码器信号线与LD-02卡DB9头接好,固定牢。  .关好计算机盖,打开计算机电源。 5.软件安装:   LD-02定时/计数卡自带有测试及演示软件,按以下步骤安装完成:  。取出LD-02卡随机软盘,插入A:盘驱动器  .运行A:INSTALL.BAT,并回车。 。轻轻地转动旋转编码器,可观查数据变化。 6.编程说明:   。使用汇编语言工作。 MOV DX,31EH ;正转记数 IN AL,DX MOV [BX],AL MOV DX,31FH ;反转记数 IN AL,DX MOV [BX+1],AL  。用Turbo C语言工作。 #include<stdio.h> #define BASE 0x318 void main() { unsigned as_ret1,as_ret2; as_ret1 =Inportb(BASE+6); as_ret2 =Inportb(BASE+7); return; } 7.管脚定义: DB9 信号定义 1---------------------BA 2---------------------BA 3---------------------BB 4---------------------BB 5---------------------NC 6---------------------GND 7---------------------GND 8---------------------+12V 9---------------------+12V 旋转编码器连线 DB9信号 旋转编码器信号 BA---------------- A BB-----------------B_ GND-------------- GND +12V------------- Ub

楼主:
用户手册 LD-01/LD-02系列产品系武汉利徳公司为配合旋转编码器在工控领域的应用而推出的专用卡。LD-01为同步串行接口卡,专为具有同步串行接口的绝对型编码器设计,LD-02为定时/计数卡,专为增量型编码器设计。LD-01/LD-02系列产品提供了一个DB9接口,无需借由繁杂的软件撰写,就可以直接将旋转编码器输出的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该卡采用ISA总线方式,适用于控制和检测应用中IBM个人计算机或兼容机。 LD-01 同步串行通信接口卡 1.LD-01功能简介 LD-01同步串行接口卡提供设计师最经济方便的旋转编码器信号转换方案,该卡专为具有同步串行接口的绝对型编码器设计,它提供了一个DB9接口,无需借由繁杂的软件撰写,就可以直接将编码器输出的同步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该卡采用ISA总线方式,适用于控制和检测应用中IBM个人计算机或兼容机。LD-01同步串行接口卡应用于如下领域:  .绝对型编码器测速定位等光电式仪器。  .移动设备测速定位等测控系统。 2.特性: .高速数据转换,传输。 .自带振荡电路,自动产生同步串行通信时钟。 .提供与同步串行通信相符的RS-422信号DB9接口,直接与编码器对应接口连接,处理 数据简单方便。 .同步串行数据自动转换为并行数据,所得数据可供CPU直接处理,满足运动系统中直 接响应编码器数字的需求。  .有锁存功能,可以满足在位置编码区域内处理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应用。 .带有硬件中断功能,可以更好的满足实时系统的需要。 3.规格:  .数据转换时间为200us,工作周期1.4ms。  .采用ISA总线接口方式。  .Gray码输出。  .中断号:IRQ3,IRQ4,IRQ5,IRQ6,IRQ7。 . I/O地址:0318H~031FH。  .支持DOS/WIN95/WIN98/WINNT操作系统。  .工作温度:-20~70℃。 储存温度:-20~80℃。  .工作湿度:5~90%无凝结。  .尺寸:177×122mm。  .输出接口方式:DB9头。 4.硬件安装:  . 取出LD-01卡,按说明书选择跳线 LD-01同步串行接口卡跳线默认值如下:     中断号:IRQ5  I/O地址:0318H~031FH。  .关掉计算机电源,打开计算机盖。  .轻轻地将LD-01卡插入ISA槽中,固定牢。 。将旋转编码器信号线与LD-01卡DB9头接好,固定牢。  .关好计算机盖,打开计算机电源。 5.软件安装:   LD-01同步串行接口卡自带有测试及演示软件,按以下步骤安装完成:  . 取出LD-01卡随机软盘,插入A:盘驱动器  .运行A:INSTALL.BAT,并回车。 . 轻轻地转动旋转编码器,可观察数据变化。 6.编程说明:   . 使用汇编语言工作。 MOV DX,31BH ;触发转换 IN AL,DX mov dx,50000 c_01: dec dx jnz c_01 MOV DX,31AH ;D24~~D17 IN AL,DX MOV [BX+2],AL MOV DX,319H ;D16~~D9 IN AL,DX MOV [BX+1],AL MOV DX,318H ;D8~~D1 IN AL,DX MOV [BX],AL  。用Turbo C语言工作。 #include<stdio.h> #define BASE 0x318 void main() { unsigned as_ret; Outportb(BASE+3,0); delay(5000); as_ret =Inportb(BASE); as_ret = as_ret *0XFF+Inportb(BASE+1); as_ret = as_ret *0XFF+Inportb(BASE+2); return((unsigned) as_ret ); } 7.管脚定义: DB9 信号定义 旋转编码器信号 1-------------- DA_B ----------- Data_ 2-------------- CK_A ----------- Clock+ 3-------------- CK_B ----------- Clock_ 4-------------- +5V 5-------------- +5VGND --------- GND(DP) 6-------------- DA_A ----------- Data+ 7-------------- NC 8-------------- +24V ----------- Ub 9-------------- +24VGND --------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