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在空压机传输过程中除水

楼主(2005-01-08):
如何在空压机传输过程中除水,除微粒?

网友A:
在空压机出口加干燥装置和过滤装置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4-16):
选择冷冻式干燥机除水,主路过滤器用来去除尘粒,油雾

网友C:
SMC有专用除水干燥机和过滤器,有需要请联系:QQ:43617304,MSN: tenphil@live.cn 贸易通:tenphil

网友D:
冷却、干燥、过滤

要根据你的压缩机出口流量来决定这些设置的大小了

网友E(2008-05-29):
一般空气的品质要求,空压机+储气罐+冷干机+三级过滤器(Q,P,S)如果去掉异味加C 级活性炭。要求在高加装吸附式干燥机+Q 级过滤器(一定要反装)不然就会是管网压力下降!!!!!!!!

网友F:
SMC的产品 除水干燥机和过滤器 除水效果不错,可以试试,我用过。

网友G:
得加专用产品!

空压机本身没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