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硬盘上安装STEP7 V5.2提示NO SFF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1-08):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西门子的PLC,前两天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张Step7 V5.2光盘,光盘安装到了系统上,之后把整张光盘内容拷贝到硬盘上了,后来我重做了一下系统,从光盘上安装就提示NO SFF文件,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从硬盘上安装提示NO SFF FILES FOUND

网友A:
你应该从光盘上安装,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把光盘上的资料烤下来没法安装。而直接在光盘上安装可以

网友B:
到step7目录下找到setup。

网友C:
哪位大侠有step7的identification number给小弟一份。仅用于学习。不胜感谢。我的邮箱zhaokai3000@sohu.com

网友D:
把安装文件拷贝到C盘(系统盘),新建一个SIMTIC文件夹里面后再安装。

网友E:
把光盘内容完全复制到根目录下(即d:\或e:\或f:\都可以),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F(2007-09-22):
 把安装文件拷贝到C盘(系统盘),新建一个SIMTIC文件夹里面后再安装,我试了,安装成功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G:
谢谢大家,前些日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没安装成功,现在知道了.

网友H:
不知道楼上的诸位能否帮忙给个授权呢?想学习可惜没授权啊!只有干着急啊!!!谢谢!!

网友I:
授权的文件我有,就是不知如何给你呢?朋友

网友J:
我也是想学习可惜没授权
谢谢楼上朋友给个!
bg7mka@21cn.com

网友K:
楼上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个授权吗,谢谢yf668999@163.com

网友L:
原来如此

网友M:
记住是在根目录才行,不是在文件夹里!

网友N:
是不是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O(2007-12-04):
授权我有 可以共享  ~~~

网友P:
西门子的总的安装文件必须是根目录下!或者,对应地将所有功能的SETUP文件直接安装。
不一定要在C:下安装的。

网友Q:
这样啊,就说是怎么回事,在U盘里还可以装,拷到文件夹里就不行了。

网友R(2008-04-20):
把安装文件放到新建一个SIMTIC文件夹里面后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S:
对,应该放到根目录下按装,而且不能有中文名字

网友T:
楼上的朋友可以给我一个授权吗,谢谢sddzshb0412@163.com

网友G:
制作成虚拟光驱文件也可以的

网友U:
西门子和施耐德等欧系的软件很多都是这种情况,给几个建议:1,作成ISO镜像用虚拟光驱安装;2,放到根目录内安装;3,直接用光盘安装。

网友R:
什么时候的时啦,都05年的事了!

网友V(2012-10-14):
源文件路径不能是英文的,拷到英文文件夹里再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