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为何无法完全采集安东LU-901M仪表两路信号值呢??

楼主(2005-01-08):
请教:组态王为何无法完全采集安东LU-901M仪表两路输入信号值呢??

网友A:
请教各位高手,PMAC9900E综合电力监测仪能和组态王通信吗?如果可以,请问如何实现,大恩不言谢!

网友B:
PMAC9900E: 命令文本是什么?

网友A:
邓大虾,首先非常感谢你的留言!!!因为初次接触这个东东我也不是很了解,我看组态王是有支持全电量采集器,但好象没这一款的驱动,能不能烦请大虾给个思路?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