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速箝位、零速检出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楼主(2005-01-08):
我现在伺服系统使用的是松下MINAS系列的伺服电机,电机的驱动器有两个参数:“零速箝位”和“零速检出”,小弟不知这两个参数具体的含义是什么?请哪位大虾不吝赐教哈!谢谢先了哈!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点一下呢?:(是不是偶的问题太低级了啊?

网友A(2007-09-25):
零速箝位:信号有效时,脉冲或速度信号输入无效,驱动器为零速度给定,位置偏差清零,电机处于静止定位状态。

网友B(2011-01-26):
伺服使能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伺服使能就是让伺服进入工作态,内部操作实质就是允许功率级输出PWM波形,给电机加电。

零速检出:通过I/O逻辑表示零速,或实际速度已低于速度检出能力的运行状态。

零速钳位:在速度模式下,为避免零漂,当实际速度和指令速度都低于没个“零速”判断门限时,伺服自动进入位置模式,锁轴不动,实现一种貌似零速的假零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