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变频器使用

楼主(2005-01-08):
我公司450m3高炉采用1台250kw变频器拖动2台132kw电动机作为高炉主卷扬动力,在料车6吨时,使用正常,7吨时变频器过流。请诸位老师帮忙,这种拖动配置是否合理?有那厂家使用此种配置?若能使用应如何设置变频器?变频器使用的是爱默生2000。若是河北唐山有这样配置的厂家就更好了。

网友A:
变频器过载呀 1。更换功率更大的变频器 2。将变频器参数的过流等参数设到最高试试。 0531-2938797 13864098849

网友B:
先择变频器前应该根据负载的最大电流来选择,尤其是一拖几的变频器,要根据几台电机的电流之合来先择变频器的

网友C:
你用的是TD2000还是EV2000,选择变频器的时候是根据电流来选的,极数越多的电机电流越大,你这种配置比较勉强,如果是过流,用的是EV2000,把限流功能启用试一下,如果是过载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D(2005-03-01):
我公司提供爱默生控制系统公司的全体产品,欢迎联系! 13003303881 FAX:0510-5803376 ALEX.SI

网友E:
若有可能 最好还是 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 这种情况下 可将自动限流动作选择设置为:恒速运行时自动限流有效,同时将自动限流水平的范围设置的大些 我很想了解你所说的这种应用场合的具体工作过程及要求比如怎么卷的是想推土机那样么它的特处要求有哪些 请你发到我的油箱里好么 多谢了(zhangy1917@sohu.com)

网友F(2007-02-01):
用丹佛斯315KW的,保护分别做,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