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控制系统分辨率问题

楼主(2005-01-09):
对于伺服控制系统来讲,它的位置运动的最小距离是否取决于反馈系统光栅尺的分辨率?它们之间是可以等同的吗?例如:排除机械结构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要实现十分之一微米的运动,光栅尺的分辨率是否一定要高到百分之一微米?控制系统本身的最小分辨率在那里能检测得到?或是取决于那个指标?请对此有研究的高手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A:
位置运动的最小距离基本上决于反馈系统光栅尺的分辨率,同时,还要取决控制系统的伺服周期和插补周期的长短。一般在一定速度速度情况下,要求的精度越高,伺服周期和插补周期的长短的重要性就超过了反馈系统光栅尺的分辨率,另外还有电机和驱动器的性能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