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如何辨别系统日期的改变?

楼主(2005-01-09):
需要做一个报表,每天都统计一个总和。现在需要辨别日期的变换,如果变了则总和变量清零。 我是这么想的,MCGS运行时: LastDate= 记录中上次的Date ;从记录中取出上次运行的时间Date赋给变量LastDate ,该语句只执行一次! NowDate =现在的Date 判断LastDate和NowDate是否相等,不等则总和清零,并且LastDate=NowDate 我觉得这样是可行的,但是我要问的是怎么样将数据库中记录的上次Date赋给LastDate,应该用什么样的函数来实现,即这条语句怎么写:LastDate= 记录中上次的Date 。 非常感谢了!

网友A(2005-02-17):
前面写的看懂了,最后一段的没看懂,不是很清楚你的意识。 是不是想说如何提取数据库的DATE变量,如果DATE数据没有改变可以直接赋值,能不能书清楚一点,你是想实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