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三菱伺服跟随与同步

楼主(2005-01-09):
请教各位大虾: 本人对三菱的伺服没有用过,不知他的两轴速度跟随的方案是怎么实现的. 我的主动轴的运动不用控制,想用伺服跟随主动的速度> 我想了一个方案:编码器+三菱PLC+三菱定位模块+三菱伺服. 我用PLC计算主动轴的速度,然后控制定位模块的脉冲,从而实现两轴的 同步与跟随.我的精度不太高.亲问我的方案行吗?请教大家! 或则是其他的方案,还亲大家见告!!!1先行谢过!!!!! QQ:24835919

网友A(2007-02-01):
精度要求不高也有个量啊,这方案稍为高些少可能都没法达到

网友A:
还有你的预算是多少啊

网友B:
用三菱位置模块可以考虑
1.2轴同时启动
2.2轴插补
3。如果是两周控制一负载,控制一轴,另一个轴,用第一轴的输出(速度或力矩输出)作为给定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别用PLC和定位模块了,直接采用电子齿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