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数据库不能存的问题

楼主(2005-01-09):
存数据库时出现“数据库无法保存。原因:用户只有读访问”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另存为试试

网友B:
你插了iFIX狗,而这狗不支持数据库编辑功能,你要么编辑好了再插狗,要么就去买狗,你用哪种呢,呵呵。 或者你的数据库相关的有关报警分区的那个文件不匹配,这样的话导出excel再导入即可,如果能找到那个文件就不必要了。 天涯客论坛将为你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tianyake.126.com

楼主:
谢谢!可能和数据库名有关,用DATABASE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