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J61BT11N模块

楼主(2005-01-09):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硬件配置是Q00CPU,QJ61BT11N主站模块.QX41一块,QY10一块,远程输入模块8点一块,远程输出模块8点一块.我连好后怎么远程模块输入和输出都没有.主站侧的输入和输出都有的,通讯指示灯都显示正常的,请问这是为什么?CC-LINK设置里面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
远程输入模块型号:AJ65SBTB1-8D,远程输出模块型号:AJ65SBTB1-8T.我把远程输入模块设为1号站,远程输出模块设为2号站,在主站模块和2号站模块上的DA,DB端子上各并接了110欧姆的电阻.我现在的主站模块是QJ61BT11N的,听说是2.0版本的.是不是现在的主站模块型号不对呢?请教各位我应怎样设置?

网友A:
现在所有的CC-Link主站模块都是QJ61BT11N,它与原有的1.0从站模块都是兼容的。设置的话,如果你不使用2.0功能,仍然和1.0一样设置。

楼主:
谢谢CC-Link Fans!我在CC-Link网络参数设置表格中有几栏该怎样设置?Rx,Ry,Rwr,Rww,SB,SW这几栏我应怎样设置?

网友B:
RX设为x200,RY设为y200,另外几项不动,这两处对应的是远程IO的映射地址,看看QJ61BT11N的说明书,虽然烦点,但需要的里面都有。1号站对应的应该是x200-x21f,2号站对应的应该是y220-y23f,只有设定好后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