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VT-9610温控仪对炉温的控制

楼主(2005-01-10):
我购置了一个vt-9610型微电脑控制器进行炉温的控制,可是不知怎么进行参数设置和AT演算。着急万分!请您指教!谢谢! 要求:可对电炉实施单段斜率加热、恒温等控制。例如:按照10 ℃/min的速率(速率可调)进行线性升温,达到1000 ℃后保持恒温稳定状态; 可是pid、警报不感带等参数如何进行设置呢?因本人不是搞自动的,敬请高手指点! 说明:温控仪输入端为热电偶,输出为机械式继电器。 有会调试此温控仪的朋友,请你指教。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QQ或者phone 着急 ====谢谢!

网友A:
在哪买的?问供应商。

网友B:
我公司专业供应温控表,是台湾TAIE温控表的代理商。温控表PID参数可以自整定,并带程序控制,希望这位大哥以后到我公司购置温控表,我公司有专职工程师解答售前售后各种疑难问题,不会像现在这么辛苦了。 我公司温控表PID参数可自整定,不必手调 我公司温控表具有斜坡加热和恒温加热功能。 11.2.1 昇溫斜率(RAMP): I. 請將SET2.1設定為”1” (顯示AL3),將SET4.1設定為”1” (顯示ALD3)。 I. ALD3設定為”9” (以RAMP取代AL3)。 II. RAMP將會取代AL3顯示出來:00.00-99.00℃/min 11.2.2 持溫時間(SOAK): I. 將ALD1 / ALD2設定為”19”(請參考p.15,警報動作說明)。

网友C(2006-11-03):
我用的就是这种温控你需要了解可以给我打电话:13954762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