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XR

楼主(2005-01-10):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富士产品的PXR-9温控器在哪有讨论的地方或者下栽的地方,谢了

网友A(2008-12-02):
就在这个网站就有啊!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富士产品的PXR-9温控器在哪有讨论的地方或者下栽的地方,谢了
AIJK系列三相移相/周波过零可控硅调功触发器

AIJK系列是应用了单片机技术的智能化三相移相触发及周波过零两用触发器,功能强大且可靠性高,能适应各种电阻丝、硅碳棒及负载采用变压器降压的硅钼棒、钨丝等各种类型工业电炉,也可用于电机软启动的控制,其主要特点包括:

● 0-20mA(0-5V)/4-20mA(1-5V)信号兼容输入;

● 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线性化功率修正,当负载为阻性时,其输出功率与输入信号成正比;

● 缺相检测、过流检测及报警功能;AIJK3还具备可控硅击穿及负载开路检测功能;

● 自动同步功能,连接可控硅触发线时不需要对相序;AIJK3甚至不需要对极性;

● 采用全光电隔离及“烧不坏”技术,可靠性非常高,对输入端造成干扰小;

● 电流反馈或延迟时间可调的软启动/软停止功能,可适应硅钼棒、钨丝、电动机及感性负载;

● 内含开关电源,可直接用220VAC电源供电,并具备5V及24V两组直流电源输出。

AIJK系列包含2个型号,各有不同功能及特点,如下:

型号 AIJK3 AIJK6
负载特性 阻性 阻性及感性
接线方式 三相四线、两相及单相 三相三线专用
故障检测及报警 电源缺相、过流、可控硅击穿及自动检测负载开路 电源缺相及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