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4T0007G坏了

楼主(2005-01-10):
哪位知道艾默生TD1000-4T0007G通电面板显示0OFF,但是无法使用!

网友A:
你看一下缓冲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B:
上电无显示首先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下一步就得打开面板(注意先断电),检查扁平电缆、键盘与插座是否接触良好,然后再通电试一试。如果面板仍无显示,接下来看充电指示灯(小红灯)是否亮,如果不亮,指找代理商联系,如果已过保修期,请与我联系(133-33998881),如果红灯亮的话,再断下电,重新上电看能否听到机内接触器吸合,如果听不到的话,请再次检查主控板上键盘插座是否虚焊或松动,如果是的话,重新焊接好即可。如果没有松动的话,请更换键盘。如果充电灯也亮,也能听到接触器吸合的话,那请与代理商联系,如果已过保修期,请与我联系(河南省 许继昌龙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手机:133-33998881 邮箱:kel@xjgc.com网址:www.xj-cl.com 我公司是艾默生变频器全国联保中心,有大量的备品备件,同时竭诚为你提供全方位系统工程解决方案!)

网友C:
你打800-820-6510求助

网友D(2006-02-23):
最近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以上电P.OFF.输入电压380V直流510V等个2至3分钟正常!不知为什么!

网友E:
检测主直流电压的部分有问题,通常是检测回路的滤波电容坏(好象是0.47UF的)

网友D:
谢了哥们!原因我找到了,是我没有插风扇的缘故!

网友F:
P.OFF是直流母线电压欠压报警,在直流母线高于440V时,检查直流母线检测回路CVD电压是否低于2.2V(1000V对应5V),早期的产品大多滤波电容变质,也有PFC信号连接排接触不良,也有主板CVD电压比较电路或DSP A/D故障造成.WWW.JXMEND.COM 这里能提供解决艾默生变频器疑难硬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G:
公司有一台设备现在卖给北京的一个客户,在没有卖掉之前,我们一直用都是非常好的。但一到那里以后,客户就经常打电话回来,说他们的变频器经常会出现P.OFF,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一直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搞得我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