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拖动系统无功补偿?

楼主(2005-01-10):
各位工程师: 在我印象中,直流调速系统是需要无功补偿的,但是,我们这里一位工程师说,直流调速没有无功。是这样,我这里有三台2300kw的直流电机,每四分钟,电机电流从300A到5000A再到3500A又回到300A结束一个周期,三个电机调速器交流电压为AC660V,提供调速器电源的三个专用变压器挂在一个10KV的高压回路上,这个回路上其他变压器功率因素都达到0.9以上,但是这个回路的进线柜总的无功总是太高,计算下来功率因数只有0.7,就是这三台没功率因数表,无法知道功率因数多少,我们怀疑功率因数低是由于三台直流调速系统引起的。请问各位工程师: 1、三象全波整流的功率因数如何计算? 2、有没有无级投入方式的电容补偿? 3、直流调速系统究竟有没有无功? 请与我联系,E-MAIL:hclgtc@sina.com

网友A(2005-04-01):
是不是橡胶企业?

网友B:
能否说的更详细些。是否是橡胶企业?

网友A:
根据你的负荷变化曲线,有点象橡胶行业的设备.如果是就有无功产生.也可以做补偿,只是这个系统谐波含量大,且成分复杂.需要结合滤波进行补偿

网友A:
根据你的负荷变化曲线,有点象橡胶行业的设备.如果是就有无功产生.可以做无功补偿.只是这个系统谐波含量大,且成分复杂.需要结合滤波进行补偿.

网友C:
是有无功产生的,而且谐波成分较大,你应该采用动态无功补偿装置,钢厂的轧机系统有许多就是这样的,解决的办法也是这样的

网友D(2005-07-28):
变电所进线柜和发电站出线柜的保护整定值,并画图说明计算过程 变电所母线阻抗值(标么值)基准电容量选Sj=1000,Zmin=8.52,Zmax=7.31 变压器的型号SCB9-1600/0.4/0.6,Ue=400/6300,Ie=2309.4/146.6A,Se=1600KVA, 空载电流0.23%是5.54A,空载损耗2615W,阻抗电压5.85%,负载损耗1164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