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机控制输出多个显示器,每个显示器输出内容不同

楼主(2005-01-10):
我们公司现在要生产流水线重要的质控点放置显示器,分别显示各个质控点的操作要点,要求使用2~3台计算机控制20多个显示器,本人对此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大哥有何好的解决方案,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显示器是标准的显示器吗?内容还不一样?那样估计比较困难吧,如果是小的带有CPU的倒是好解决。

楼主:
ttlff:你说的小的带cpu,是指嵌入式CPU吗

网友A:
是阿,不知道你到底要多大的显示屏,显示什么内容.

网友B:
你的需求很怪,有一套显示器控制多台主机的,叫KVM。 也有一台主机内容在多台显示器上显示的,叫分频器,但必须显示相同的内容。

网友C:
可以的 每一monitor 用 一顯示卡 ,當然還有 軟件配合

楼主(2005-03-10):
现在市场上有那种分屏卡,一个头脑带多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