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拨码开关在S7300中的应用

楼主(2005-01-10):
我很想知道拨码开关及其与plc之间内部如何通讯,如拨码开关有三位,这三位是如何传给s7300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在plc内如何使用,小弟急等回复,谢谢

网友A:
拨码开关每一个占用PLC的4个输入点 3位共占用12点 例如: 第一个拨码开关接I0.0~I0.3 第二个拨码开关接I0.4~I0.7 第三个拨码开关接I1.0~I1.3 将I0.0至I1.3的状态送到M0.0~M1.3 定时时间MW0转换为BCD码后写入MW1,你写时间继电器时,定时时间就是MW1,那么你的定时时间就是由拨码开关控制 注意3点: 1、拨码开关接线注意高位和低位接法不要接错 2、拨码开关之间注意顺序:上面例子中第三个放在最左面,二和一依次放在右面(即百位、十位、个位依次排列) 3、拨码开关值须转换为BCD码,否则为16进制数,拨码开关设定数与实际显示数值不等!

网友B:
因拨码开关的值为8421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开关的实际构造,有可以会出现某一位>10的情况,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程序错误中断,应该对输入值进行滤波处理,以防止程序再现STOP状态

网友C(2006-12-10):
能给我发一份吗
wanglei4520@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