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位移控制

楼主(2005-01-10):
各位工控前辈,我现在需定位控制器,想控制普通电机双速定位,要求定位精度以0.1mm之内,不知道市场上是否有此产品,通过什么反馈较合适,请各位多多请教!

网友A:
难,普通电机难。 有联系方式吗详聊

网友B:
普通电机如果能精确定位,还要伺服电机做什么?真的就是成本有问题,要控制成本?还是想搞发明创造呀

网友B:
啊,对拉,忘记变频器也可以做控制,您可以是一下。

网友C:
变频器是否要用矢量变频才可以?

楼主:
矢量变频器在低速时依然有很大的扭距,如双速定位,低速就可以更低,但价格较普通贵,我本来也想用编码器+PG卡+变频器+普通电机,但如果精度控制在0.1mm之内,不是太容易呀!实在不行就用伺服了!

网友B:
是呀,用伺服多简单,安全可靠,现在富士伺服电机价格也不贵,精度又高,何必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怎么联系你,我发一份富士伺服电机资料给你。

网友D:
如果电机功率不大,确实不如换个伺服省事。如果电机功率比较大,伺服就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