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et开发opc server,需要参考什么文件,或者白皮书

楼主(2005-01-10):
请教斑竹: 如果使用.net开发opc server,需要参考什么文件,或者白皮书, 到哪里找?

楼主:
另外,有没有现成的vc++ for .net 的opc实例? 谢谢!

网友A:
使用.net 开opc server 方法 1. 用vc将opcserver 封装成dll方式,由.net 来调用dll. 2.利用第三方的OPC开发包提供的动态库,给.net 调用.

楼主:
OPC Foundation介绍有.net server和opc client 的开发方案, 不知道斑竹有没有介绍? 详细见opcchina的OPC 交流会资料: OPC-Technical-Seminar-May-2004。 这里面有关于开发opc server for .net, 但是不详细。 我找不到详细的方案以及白皮书,请予帮助。

网友B:
这方面的资料还不多, 用.net开发,就该用的.net托管代码,用到CLR,否则就没有意义, 还是用atl 和mfc去吧.

楼主:
sunrisea: 谢谢! 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