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View和Mitsubishi FX2n 如何连接一屏多机

楼主(2005-01-10):
EasyView 触控屏和Mitsubishi FX2n PLC 如何连接一屏多机???

网友:
plc 5根线并联到 HMI的485口, PLC要设置不同的站号(如1,2), HMI在EB500的系统参数,编辑器,选扩展模式. 编写界面时,PLC地址 要在地址前加 站号,以区分指令发到哪个PLC上面. 比如, D1要写成 "D1#1" 或"D2#1". 另外,如果连不通,可以再查查PLC的通讯口设置(协议选computerlink,数据校验选yes等). HMI的设置按一机一屏的方式,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A(2007-08-18):
EasyView和Mitsubishi FX1S 如何连接一屏多机

网友B:
一样的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
接三根线也行,5根是全双工了。在PLC内设置地址和通讯协议。

网友C:
其他的按照手册上一屏多机的说明

网友D(2009-04-06):
我用一台威伦触摸屏控制两台三菱FX2NPLC,第一台设置为1站号,第二台设置为第二站号,每台PLC连接一个编码器,在触摸屏上设置两个显示元件,结果,第一台的数据能显示出来,第二台就不能显示出来,要是把第一台关掉,那第二台的数据就能显示出来,请问哪位高手告诉我是不是那里设置错了,谢谢,13590246251

网友E:
引用plc 5根线并联到 HMI的485口, PLC要设置不同的站号(如1,2), HMI在EB500的系统参数,编辑器,选扩展模式. 编写界面时,PLC地址 要在地址前加 站号,以区分指令发到哪个PLC上面. 比如, D1要写成 "D1#1" 或"D2#1". 另外,如果连不通,可以再查查PLC的通讯口设置(协议选computerlink,数据校验选yes等). HMI的设置按一机一屏的方式,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

看说明书

网友F:
FX2N采用N:N网络就可以实现,一台HMI控制多台PLC,如果控制两台PLC可采用并行链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