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救命!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1-10):
我用PWM进行电机调速控制,可有的电机控制正常,有的电机却在PWM关断时两端还用一定电压,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A:
动生电动势

楼主:
请问高手ccbq,何为动生电动势?它是虚电动势吗?如何解决?

网友A:
先声明,我不是什么高手。 如果负载带着电机转,这时就成了发电机,自然产生电动势。你加反向电压就可以电磁制动。

网友B:
检查关断瞬间和关断以后输出的电平

网友C:
加另一负载在PWM关断时接通消耗掉感生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