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模拟量

楼主(2005-01-10):
我想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转换成0----5V DC模拟量,输入到PLC来控制其他相关设备,有哪位大师知道有没有这种变频器可以直接输出电流模拟量。

网友A:
绝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有好多是0-20mA信号,可通过一个250欧姆电阻转换成1-5V电压信号。

网友B:
加隔离转换器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C:
如果没有输出模拟量接口。可以选用电流互感器加电流变送器来完成。 如:22KW的电机可以用35/5或50/5,这得看实际电流大小选择。在选用5A入0-5VDC输出的电流变送既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