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老的松下伺服操作和接线(型号:MDD103A1VE)

楼主(2005-01-10):
急!请各位帮忙啦!

网友A(2008-07-02):
求助,老的松下伺服操作和接线(型号:MDD103A1VE) 我也在找这东东
急!请各位帮忙啦!

网友A:
请高手告诉我,松下伺服MDD103A1VE与A4系列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不一样,控制接口11com+,28com-,12srv-on,5678脉冲输入.编码器接线:(驱动器侧在前)11-5,12-6,9-3,10-4,7-1,8-2,18-12,17-11,1-14,2-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