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编程小问题?

楼主(2005-01-10):
请教大虾,PLC的双线圈一般怎样解决! 自动和手动怎样更好的分开?

网友A:
老工控: 2004-12-22 18:43:00 "阿青"说的可能性比较大(自动程序输出到此线圈,手动程序也输出到此线圈,并且你是分别写的,造成双线圈输出) 解决办法: 1、手动状态与自动状态互锁(在同一时刻只能一种状态有效) 2、手动状态+手动条件 自动状态+自动条件 以上两个条件并联后(再加上安全条件)输出到一个线圈上(程序中实际输出最好只有一个) ---------------------------------------建议你多看一些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