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请教关于单片机单串口复用问题

楼主(2005-01-11):
第一次开发单片机,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我要用串口从GPS-OEM板上输入信号到单片机,又想用该串口作RS232通信用,不想买双串口单片机(一般但双串口机价格高,配置高,对我来说是浪费。),RS232通信只需要在设备正常工作(即串口做输入GPS信号要时)前工作一小段时间工作,传输少量的参数即可,此后串口就只做输入GPS信号用。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我给你画了一个简单的protel图,发到你的信箱里,仅供参考

网友B:
在对单片机通讯口编程时做一个程序调用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9-13):
大家好,我现在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89C52单片机,串口除了用RS232与PC机通信外还要与另一块芯片(MC33199)的TXD和RXD通信,这两种通信不在同时进行,请教各位我要怎么设计电路呢?

网友D(2008-11-26):
这类问题我也碰到,没解决

网友E(2008-12-31):
采用CD4052/4053或者数字电路 CD4011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