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问题请教

楼主(2005-01-11):
出现“读出的数据不是由SWOPC-FXDU/WIN-C所创建,部分数据不能读出”按“确定”后显示“有错误,请运行项目测试”。完成后进行“项目检查”告诉是每个画面的字超过16个。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用这个软件Gtdesig绝对搞定。我试过!

楼主: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A:
需要請聯係本人QQ;32534605

网友B:
我有正版的,hlhlwei@163.com

网友C:
我也有,如果需要我可以給你一份

楼主:
TO:HQM 谢谢!请发一份可以吗?

网友D:
请能给我一份。我的邮箱:qjc1107@163.com 谢谢

网友E(2005-12-17):
各位大哥,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各位有软件的大哥,能不能给小弟一份啊,op12597758@yahoo.com.c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