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USB插口与PLC通讯

楼主(2005-01-11):
各位好!请大家指导 我现在用的笔记本IBMR50没有RS232,最近买了个USB到RS232串口转换器,安装以后,能与三菱FX1N建立通讯,但是有时在监视模式下,要死机。 另外在使用LG PLC时,总是无法通讯,COM点我也选过了(COM5),怎么会三菱通过USB到RS232串口转换器能够通讯,LG的就不行呢? 谢谢!!

网友A:
将COM5更改一下,改为COM1或COM2试一下;

楼主:
谢谢! 我已经试过了,从com1-6以下都使用过,都不行,三菱的com点选好就行,但LG的选好了,也没有用。真是很着急。 再次谢谢

网友B:
把操作系统改为WIN2K,WINXP就是有这种问题的,祝你好运。

网友C(2005-03-15):
没理由啊,我也是用USB-RS232,LG k120s,通讯完全正常

网友D:
用笔记本PC卡转232口就一点都没问题了,因为USB转的是虚拟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