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没有坏!

楼主(2005-01-11):
目前,我在泵站上使用了西门子214PLC,维修后上电时,PLC的CPU模块冒烟,后才知电源接错,接上了380VAC。但其后对它进行检测时,工作正常,就是模拟模块的信号跳动较大,检查原因是模拟模块工作电源是CPU自带24VDC供电,接地后一切正常。CPU的编程口使用正常,编程口连接GPRS通讯正常,其他I/O口工作正常。请问我的PLC哪里烧坏了?望指教。QQ17806910

楼主:
现在才发现什么过电压保护都是白痴,前面检查仔细一点才是重点。本以为在别人身上才会发生的事,终于在我身上也发生了,哎~!

楼主:
有需要《工业以太网技术手册》的吗?

楼主:
顺便问一下,对西门子的自由口编过吗?如果需要参考程序学习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二(与GPRS模块通讯程序)。

网友A:
估计模拟量模块坏了。另外能否提供与GPRS模块通讯程序范例? dl_cui@sohu.com

网友B:
可能是电源部分的压敏电阻击穿冒烟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检查以下电源的压敏电阻是否裂开。

楼主:
请问如果压敏电阻坏了,为什么电源还能工作。能否提供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D:
还可能是电容器爆了

网友E:
在正常的工作电压下(即小于压敏电压)压敏电阻值很大,相当于绝缘状态,但在冲击电压作用下(大于压敏电压),压敏电阻呈低值被击穿,相当于短路状态。然而压敏电阻被击状态,是可以恢复的;当高于压敏电压的电压撤销后,它又恢复了高阻状态。

楼主:
谢谢"小西红柿"的解释,还想问一下,这样的电压对PLC的24VDC有影响吗,对其使用寿命呢?

网友C:
如果不解决?下一次就不会这样幸运了。我用过的PLC电源经常出现这现象。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希望有知道的告诉我

网友F(2005-02-21):
同意楼上各位大虾的说法,可能是电源坏了,但是主要地方没坏,即使现在你再给它380v的电压它还是会提供24v电源的,不过还是先换一个压敏电阻,随便给我发一个有关GPRS的资料和程序,谢谢了。

网友G:
要烧的话,电源可能性大点。给我发一个有关GPRS的资料和程序,谢谢了。fcb21cn@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