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动电阻

楼主(2005-01-11):
请问各位前辈,一台37KW的变频器如何选配的它的制动电阻的制动功率及阻值?

网友A:
变频器使用手册上有,变频器品牌不同,会略有差别,如日本东芝变频器是200W,20Ω。

楼主:
那么说,制动电阻的制动功率和阻值是按照变频器的功率来选的吗?

网友B:
首先要看变频器有没有制动电阻单元,然后再选制动电阻。欧姆龙37kw变频器是这样选择的:一个制动电阻。9600W,16欧姆。 200W似乎不太可能。并且,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取有对应的公式。可惜我暂时没有。

网友C:
初步计算制动电阻的预选值公式: R=V*V/0.1047(Tb-0.2Tm)n v---直流电路电压380V(200V级) 760V(400V级) Tb--制动转矩N.m Tm--电动机额定转矩 n---减速开始速度,r/min

网友D:
因為最小電阻的計算是根據IGBT耐電流量來算的...

网友E:
各位大哥,谁知道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功率的匹配原则是什么?

网友F:
看负载情况了,一般是1/3--1/4的选,有客户也会1/1的选——有钱哪!

网友G:
电阻是按制动时间和运行时间的比例来算的,这个是用来在负载发电状态运行时起消耗能量作用的啊,如果还有疑问处,可联系:0755-83409740,13826519766。

网友H(2005-02-19):
可以用6KW 16R 的制动电阻,当然,用9600W更好,但价格要贵。 各位如有制动电阻、电阻方面的问题欢迎与我联系0755-81026533 或上www.chinaresistor.com 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