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控制器能用普通PLC吗?

楼主(2005-01-11):
很是奇怪,楼宇智能有专用的控制器,为什么不用工业机(PLC)呢?想想是可以用的,组网通讯,信号采集、发送都能满足。

网友A:
楼控部分的控制流程 工艺要求还是和工业应用差的很远。 1、plc可以用作楼控 2、楼控的应用部分非常单调 全是空调 新风 冷冻站 热力站 照明监控 等千篇一律。 3、性价比。。。。

楼主:
想想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还花更多的钱买什么专用楼宇控制器???????

网友B:
传统的PLC属于集中中央处理的专有系统,主要用于工业控制;也可以用于楼宇控制中。DDC属于楼宇集散控制系统,内含很多常用楼宇设备控制算法(HVAC,VAV),同时分布式网络和处理更适合大楼的设备控制特点,这如同PLC和DCS的不同应用场合,现在PLC和DCS的网络结构和功能越来越接近了。 而LonWorks比传统的DDC(集散控制),又上了一个台阶,即分布式互操作的楼宇控制,更加的开放。

楼主:
谢谢LON迹天涯,现在我知道区别所在了,目前我也查这方面的资料,简单的楼宇控制是可以用PLC代替的,对吗?

网友C(2006-06-22):
而LonWorks比传统的DDC(集散控制),又上了一个台阶,即分布式互操作的楼宇控制,更加的开放。?

开放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说?,

网友D:
智能家居设计的SPLC
=== HX-1 ===
HX-1 是专为智能家居设计的SPLC , 它使用 IREX EasyPRO 核心, 它直接使用市电 ( AC110V / AC220V ) 因此在配线使用上非常容易. 低耗电设计平均消耗功率只有 2.2W . 它使用家里用电的虚功工作; 因此不可思议的是,在用户家中如有使用冷气或冰箱时他几乎不用电费. 其编程简易非常容易实现居家自动化. 它可用于如下场合 : 1.灯光智能控制. 2.水塔供水控制. 3.自动浇水控制. 4.养鱼控制. 等 … 虚功介绍 : 由于感性负载 ( 如冷气 电扇 冰箱 具有马达的设备 ) 再使用电源时, 其电流比电压落后 90度 , 因此将导致功率因子下降, 使得约有 1/4 功率将备消耗在传输线上 ( 视负载而定 ), 这时导线容易发热因此导致电线走火; 此问题对消费者而言也是损失. 因此我国对于工厂的 功率因子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网友E(2008-04-24):
在空调行业这么多年,

网友F:
感觉家居智能是我们供空的一个发展方向  也很想在这方面又所成绩!

网友G(2008-06-05):
我支持啊,再接再励吧

网友H(2019-11-21):
一句话:DDC能够做什么,PLC就能够做什么,但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I(2019-12-27):
楼宇自控是个行业,PLC  DDC是个工具,楼宇自控和DDC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

同一个行业,你想用什么工具,随你,能实现功能就可以。只是看哪个更方便,更适合,你更顺手,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