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LOGO!编程中如何实现自藕降压啊,

楼主(2005-01-11):
在LOGO!编程中如何实现自藕降压啊?要用到什么模块啊。我编了好半天,以为做出来了,可一看三个主接触器都运行着呢,可我要得只是最后一个主接触器运行,前面两个在最后一个通电后就断开了,这是所谓的自藕降压。

网友A:
你用Q3复位Q2,再用Q2复位Q1,当Q3工作时Q2,Q1就都不工作了,我这里是假设Q3是工作接触器,Q1,Q2是一级和二级启动用.不要用其它模块只用LOGO!230RC就可以.还有其它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