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INF故障?

楼主(2005-01-11):
请教各位:施耐德变频器INF连接端子连接故障或内部故障是怎么回事,端子上没有接线,应该怎么查,型号是ALTIVAR6系列

网友A(2007-07-18):
INF故障是施耐德变频器的通病,我公司已有多台ATV31(4kw)都是报INF,通过调板证实是主控板坏,请论坛的高手指教维修方法

网友B:
建议反厂修,那么多应该不至于都出质保期了吧

网友C: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施耐德变频器
电话:13007070617

网友D:
我们可以修,电话:03753656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