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 如何实现tip功能.

楼主(2005-01-11):
请教邓工: 当鼠标放在某个设备上,就显示该设备名称    intouch7.0如何实现?    多谢!!

楼主:
邓工很忙吧?其他人有知道也帮帮忙 多谢

网友A:
你在设备旁边加中文注释不就得了

楼主:
画面空间有限,有人实现过,可我不知怎么做 好像要一个控件

网友B:
我没有在intouch 7上试过,你可用msagent控件来试试. www.microsoft.com上有下载.

网友C:
我没有用过intouch,不过在力控中,你可以选择 双击进入动画连接,选择 提示信息 ,--- 我想intouch应该也差不多 ,你再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这就是国内软件比国外好用且实用的原因,支持国产软件!

网友E:
www.wonderware.com.cn上的“技术资讯”有详细的实现方法